aoi_calibre2014.4_18.13执行环境 VCO=ixl的问题

楼主(2015-03-03):
版本安装成功,但启动的时候会出现
ERROR: Current execution environment is VCO=ixl. Software tree is for environment VCO=aoi.
我用的calibre2014是aoi_cal_2014.4_18.13
服务器是red hat enterprise server
kernel linux2.6.32-431.el6.x86_64
使用的是bashrc,有看到坛中在bashrc文件中设置的,但我没弄成功,貌似情况有点不一样!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还望指点!

楼主:
标题

难道就没人遇到过吗?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这个贴我看过,也照着弄过,但没有成功,他那个是vco=aoi,而我的是vco=ixl,不一样的,刚好相反!还有我用的calibre版本是aoi的!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上传一下软件吧

网友:
可以看一下 /etc/redhat-release 的内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非常感谢你,后来我又下载了另外一个ixl的,然后装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就好,不過如果你的系統是 64位元的,沒有理由 aoi 的不能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啊,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5-07-30):
3# 热心人!

网友(2015-10-20):
谢谢额,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6-04-29):
回复  yen0126 [

    不知道啊,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引用 网友D: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网友(2017-07-21):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17-09-28):
楼主是下载ixl版本解决的。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吗?谢谢!

网友(2017-12-27):
有解决的么?我还没解决呀!!!

网友:
不下载ixl版本还能解决么

网友:
aoi要求Linux版本是6.0以上的。

网友(2018-09-23):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还没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etc下建一个名为redhat-release的文件 里面的内容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lease 6

网友(2018-12-16):
学习中,希望有帮助~~~

网友(2020-02-2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