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偶然看到一个MCU的RC OSC spec,不知1%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5-03-03):
有无大神指点下?

网友:
一次校准之后,频率随V,T变化±1%还算好做吧

网友:
数字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片wafer的die  RC 随温度变化1%都可以实现吗?

网友B:
有人把振荡器用带隙基准的思路做,进行温度补偿,例如一个基准电流给电容充电。

网友:
可以啊,这东西本来就只受RC温漂影响,也就R温漂稍微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补偿后的电流全wafer 下也会超过1%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问下全片wafer的电阻温度漂移一致性很好吗?一致性不好也会超出1%啊。

网友:
回复  victor0o0
那问下全片wafer的电阻温度漂移一致性很好吗?一致性不好也会超出1%啊。
引用 网友C:

    corner下电阻率变化主要与掺杂,厚度有关,加起来±30%,温漂只和掺杂有关,偏不了多大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B:
有人把振荡器用带隙基准的思路做,进行温度补偿,例如一个基准电流给电容充电。 ...

哥,这种的靠不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