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C的LSB表示方式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5-03-03):
现在在做一个以太网的项目,在看CRC相关概念的时候有些疑问。
CRC的多项式二进制表示有LSB和MSB两种方式,对于MSB的表示和计算我都很清楚,手工计算的结果也和格西CRC计算器结果一致。但是在进行LSB表示方式计算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比如对0xA7进行多项式为x^8+x^2+x^1+1的CRC-8计算,多项式的MSB表示为0x07,计算出的结果为0x7C,是正确的;如果换成LSB表示的多项式应该为0xE0,但是这样的话用1010011100000000B除以111000001B,得出的结果是000101001B=0x29,即使将0xA7也转换为LSB的1110010100000000B,得出的结果是011000111B=0xC7,都和格西CRC计算器结果0x02不一致。
那么到底在对LSB表示的CRC该如何计算?还是说我的计算过程有问题?

网友:
无论是MSB还是LSB先运算时,如果都是输入数据与多项式对应位先运算,本质上就是是一样的,只是结果位倒序了。例如,如果MSB先算的结果是0x7C,那么LSB先算的结果应是0x3E(0x7C的位倒序)。
具体怎样计算,要看协议怎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理解好像不正确……比如x^8+x^2+x^1+1的CRC-8,用格西CRC计算器0xA7的MSB计算结果为0x7C,LSB计算结果为0xAD,并不是0x3E。我在网上也找了很久,最后找到的结果是LSB计算的时候是多项式高次方项系数对应数据的低位,从数据的最低位开始,每完成一次除法除数右移(MSB是多项式高次方项系数对应数据的高位,从数据的最高位开始,每完成一次除法除数左移)。这样计算出的结果才和格西CRC计算器的一样。
但是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同样的数据,使用同样的CRC多项式,只是改变LSB和MSB,就会造成计算出的结果完全不同,而且二者之间似乎不能相互转换,相当于对同一组数据使用相同的CRC算法产生了不同的CRC校验和?还是说LSB和MSB本身就和多项式一样是CRC算法的参数,LSB和MSB不同就代表不同的CRC算法?

网友:
我说的只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种情况。
如果自己传数据LSB-MSB、LSB-LSB...,任何一种组合产生校验效果是一样的。你要做以太网,就要看协议怎么要求。
本论坛关于CRC的帖子很多,你搜索一下,也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