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M可在线配置吗

楼主(2015-03-03):
Xilinx 系列的FPGA中,有个非常有用的模块DCM,可以作频率综合,其输出常用来做全局同步时钟。改变常数(CLKFX_MULTIPLY, CLKFX_DIVIDE)值,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频率。如果我想在线配置输出频率,是否可行?
例如,输入频率为32MHz, CLKFX_MULTIPLY=2,CLKFX_DIVIDE=1,就能得到64MHz,烧入FPGA之后,常用的频率为64MHz,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想让其输出128MHz,在不重新烧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线配置。

如果这种思路不可行,请大家推荐一种可行的方式

网友:
改程序,直接使用128M,算不算一种

网友:
不重新烧入怎么更改里面的器件配置啊,肯定要使用JTAG口来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