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笔试题,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03-03):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题目,感觉好诡异

网友:
0.1 做了第一题,后面两道就出来了

网友:
因为那个dff的0.2的hold需要buffer x有0.1  ns?  9个关键路径,最小周期0.9?  dff的clk~q看成0delay?

网友(2015-08-29):
第一个问题是0.1没问题;第二个关键路径是dff2的q到dff5的d嘛,原谅我实在是新手不会数关键路径;如果这样的话最小时钟就是0.7+0.3 = 1?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很讨厌笔试题, 实际中根本用不到

网友:
第一题计算不是计算最短路径吗,即满足保持时间,应该是从d2到d5,可是这样计算0.2+0.1+x>=0.2,这样怎么算出来是不对的呀?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DFF4的q到自己的D要满足hol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我也是这么计算的,好像不对啊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路径!

网友:
回复 9# xwwwjy 参看楼上的答案!DFF4有一条路径是从自己的Q到自己的输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2016-06-26):
同学你好,你的题在哪下的啊,能给我发一份不,我的邮箱
gangmaxwell@163.com 谢谢哈

网友(2019-08-04):
同意4楼

网友:
这是线与吗?或门后面哪个线,到底怎么走?向左还还是向右?右的话,DFF4Q多驱动。左的话应该加个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