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二阶SDM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03):
做lowpass二阶SDM建模时,根据SDtools得到的a,g,b,c参数在simulink里仿真,但是总是会导致量化器的输入信号幅度超过1,然后量化器输出就不对了。我已经做了scaling了,a,g,b,c的参数都是scaling后的,求助!!!

网友:
推荐Sigma Delta ADC/DAC/PLL交流群:  317605756。
关注Sigma Delta ADC/DAC/PLL 建模/设计/仿真/测试/应用等问题的讨论交流。比如,
1). 系统建模与非理想分析
2). DT-CT转换
3). loop filter 设计
4). excess loop delay 补偿
5). multi-bit DAC线性化
6). audio and measurement ADC
7). 宽带CT-SDM
8). Decimation fil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