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5-03-03):
cadence ic6151,启动时出现这个界面后就卡死,不知道是哪里的设置出了问题,求大神帮忙。。

网友:
请检查您的设置缺少的共享库的依赖关系:
1)你的Linux版本
2)您使用Cadence的具体方案

您可以使用Cadence的程序ldd命令来检查自己失去了什么。这里的行政规划文件夹。不执行(例如,对于“_virtuoso”计划):
$ LDD“_virtuoso”
(不使用引号和下划线)

它会列出所有缺少的相关共享库。安装这些缺少的共享库。检查多个安装一个。
问题是,他们有很多的老图书馆Cedence相关程序。如果任何一个人失踪,然后程序暂停没有任何警告。

祝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参照你的提示,我到了IC6151的安装目录下,执行ldd命令

ldd virtuoso

得到的结果如图: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请帮忙解决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终于解决了,问题在/etc/hosts文件,
在文件中语句后面加上自己的hostnam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