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一个设计的目标周期是6ns,那么加约束的时候也加6ns吗?(Xilinx)

楼主(2015-03-03):
如果一个设计的目标周期是6ns,那么加约束的时候也加6ns吗?我不确定约束加多少,综合工具的综合效果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稍微比6ns小一点就好了?比如说5.5ns?

网友:
先不加任何约束 看看布局布线后时序报告结果 最大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
约6ns即可,一般综合工具会考虑余量。

网友:
一般xilinx工具会有10%的余量,时序不够还可以调整代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