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个版本的install和scl在rhel7上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5-03-03):
哪个版本的install和scl在rhel7上能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是很新的吧,都7了,

网友(2015-04-12):
http://www.synopsys.com/Support/ ... es/SupportedOS.aspx
建议你先看看这个页面,里面对rhel的版本作了限定
特别的.在表格中明确指出,哪怕是现在最高版本的scl11.9也暂不支持rhel7
我曾在rhel7上安装过scl11.7,用lmhostid获取的hostid全为0,可想而知,之后运行的授权服务全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