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增益随输出摆幅变化

楼主(2015-03-03):
最近在学习做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单位增益接法ac仿真时直流增益80db,在输出和输入之间接一个电压源,该电压源的作用使得输出不等于输入,但又不会使电路中的器件进入线性区,此时增益产生了很大变化,大概从80db减小到了65db左右,看了一下,在不同输出时,共栅管的gds变化了,从而使得输出阻抗发生变化,影响了电路增益。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仿真方法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在输出和输入直接加个电压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很正常的,摆幅变化特别影响的就是输出级的Cascode管,要不就是增大cascode的沟长,要不就是让cascode管的Vds远大于Vdasat

楼主:
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般AC仿真的时候是单位增益。因为共源共栅的输出阻抗很大,我加了一个源随器做输出级,理论上增益应该不受影响,但是我仿真发现增益下降了,然后发现由于加了源极跟随器,折叠共源共栅的输出升高了一个Vth(源极跟随器),因而使得下端(n管)的输出阻抗减小,从而影响了整个电路的增益。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影响了共栅管的gds,也就是ro,变化的很明显,
共栅管的尺寸应该怎么设定从而使得输出对他的影响比较小呢?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增益变化了,我想看一下摆幅对输出阻抗的影响,所以加了offset

网友:
rds会随Vds变化的。可以看马丁书上的推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rtin书的哪里啊?
哪有生么办法改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