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uto zero 运放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5-03-04):
如题,我设计了一个带自动调零的运放,可以消除offset,输入共模是0,输出共模是4v, 现在很迷惑,怎么仿真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消除了offset

网友:
人为加失配,比如输入对管尺寸有2%的尺寸偏差 ,
最直接的是进行蒙特卡洛仿真。可以出现off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子偏移2%怎么弄?改宽敞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自己加,最简单的办法。
不过最真实的还是蒙特卡洛分析

网友:
人为添加一个offset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D(2023-01-28):
您好,请教下是如何仿真加了Auto Zero后的offset?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下是如何仿真加了Auto Zero后的offset?

您好,请问您解决仿真思路了吗,我也是按论文设计好了,不知道怎么搭仿真电路

网友(2024-07-19):
先用monte carlo仿真确认offset最大有多少,然后在输入人为加入offset,运放接成buff结构,看输出和输入是否消除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