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里如何在pin上手动加via【已解决】

楼主(2015-03-04):
在encounter里遇到需要手动连线模拟模块问题,模拟模块Pin出来的是3铝,但是因为布线资源,只能用5铝来连接,用shift+a连接了以后出现short violation,原因是软件不会自动生成via,这个问题不想等待virtuso解决,在encounter里解决的话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命令呢?

网友:
edi 自动加via的啊,本身

addWire 那些选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看看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via on pin是勾选的,look up down都是100,net也是一致的,就是不会自动打via。sroute也不行,只能手动连线,必须得等到virtouso里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感谢前辈,drc on关掉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obs区域造成的,  自己确认没关系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只是io上的Pin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