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动为什么能抑制偶次谐波?菜鸟求助

楼主(2015-03-04):
看到解决非线性的两种方法中,一种就是全差动实现方式抑制偶次谐波。不懂为何能抑制?如何抑制的?

网友:
可以将偶次理解为共摸信号

网友:
如楼上所说,因为偶次谐波在两路差分信号中如同共模信号一样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再做差分的时候就消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奇次谐波会不一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奇次谐波会不一致啊?

网友:
奇次就理解为差分信号

网友C(2024-06-05):
看一下谐波失真的公式就明白了,二次偶次谐波的幅度是平方,三次奇次谐波的幅度是立方

网友D(2024-10-25):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谐波失真的公式就明白了,二次偶次谐波的幅度是平方,三次奇次谐波的幅度是立方 ...

您好,想请问一下这个谐波失真公式在哪里可以找到?奇次谐波和偶次谐波的奇偶不是指是基波频率的奇数倍频或者偶数倍频吗,为什么会和幅度幂指数相关呢?

网友E(2024-12-20):
引用 网友D:
您好,想请问一下这个谐波失真公式在哪里可以找到?奇次谐波和偶次谐波的奇偶不是指是基波频率的奇数倍频 ...

《射频微电子学》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射频微电子学》里有

我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有一个理解方式,就是对称。一个波形,如果上升沿和下降沿完全对称,那么做傅里叶展开就只存在基波和奇次谐波了。差动在物理结构上就是对称的,天生就产生不了偶次谐波。

网友:
在输入没有直流分量的条件下,偶次倍频只能由偶次谐波产生,偶次谐波只能由传输函数的泰勒展开的偶次项得到,如果是幂函数偶次项那么差分对左右输出是一样的,所以会被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