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soft Designer 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5-03-04):
在Designer中设置端口,看起例子上都是设置Edge Port,

现在想仿真没有地板情况下的偶极子天线,请问端口应该如何设置。??

如图:

网友:
设成差分端口。

差分端口

差分端口

楼主:
设成差分端口。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foxman_1的建议,能否给出具体的步骤,????如何正确设置差分端口。

我现在是选择:选择端口的相邻两条边

然后选择Edge Port

就会出现错误:

网友:
我没有使用HFSS, 不过这些EM软件设定端口的方式应该大同小异!
所以,我想HFSS也是一样!?
具体方式:
1-.应该是先选取两条边(不是建立端口!(Port))、而是先定义"位置"!
2-.选取两条边后才是建立端口(Create Waveport)、再用(new line)连起两边,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箭头了。
其实你最快、最近的老师在ansoft hfss example里面,如果我没记错!它有一个设置dipole antenna的例子,用的就是"waveport 之差分端口"!
3-.不然就要使用"离散端口--lumped port",- 与 +分接在两边(不过它的缺点缺省是50欧,需要你去猜你设计的这个端口阻抗是多少!?)

这一页里面提到 lumped port的设法(平行线之间这是你要的方式、上下叠层线之间...还有更多ANSYS相关软件的教程 / 重要的是:它中文的图、文教学资料是不收费!)它是繁体中文版面,对你应该不是问题才对?
http://www.oldfriend.url.tw/index.htm

楼主:
我没有使用HFSS, 不过这些EM软件设定端口的方式应该大同小异!
所以,我想HFSS也是一样!?
具体方式: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foxman_1耐心详细的讲解。
对于这个模型的仿真,我是在Designer中建模的,现在就是遇到这个端口不会设置的问题。

而在HFSS中建模,port的种类较多。但是它仿真小型化和微带的情形,没有Designer方便快捷。

但是在Designer中,port种类很少。所以就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了

网友(2015-11-09):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关注

网友:
HFSS应该和designer 相近

网友:
我也是用过HFSS,没试过Design
如果是HFSS,中间画个面,设成Lump Port,或者画条连接两个振子的线,设成电流源

网友(2017-02-06):
刚好再仿真dipole antenn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