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中 cd命令的一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3-04):
linux系统中  比方说我用cd指令进入一个文件夹,然后用ls显示文件。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cd跳转目录之后就直接显示文件的,不用ls指令了?
我在.bashrc文件中 alias cd='cd&&ls' 和 alias cd='cd;ls' 都试过了 可是这样设置后 是能直接显示出来某个文件夹内的文件名了 但是
并没有进入那个文件夹 pwd之后还是停在原来地方

不知道这个问题发在这里合适不

网友:
cd 后别按回车,按t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个我知道,不过和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我想着,举个例子啊 一个文件夹 demo,里面有 project library这两个文件夹,project里面有a.v  b.v  c.v三个verilog文件, 我在终端输入 cd demo/project 直接回车 这样虽然进到porject这个目录了,但是没有列出来a.v  b.v  c.v
这三个文件  还得 ls 一下才能显示出来
我想输入 cd demo/project 直接回车后 进入project这个目录后 不用输入 ls 直接就显示出来那三个文件名

网友:
alias cd 'cd \!$;l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 csh 我的是 bash 的 不能这样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bash 的alias不能直接传argument

    mycd() {
      cd $1
      ls
    }
    alias cd=mycd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还有最后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最开始不用 proc 定义过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cd $1  是返回到用户目录下;但是为什么放到过程里和ls一起使用 就能显示当前目录下的内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roc? 你指的是tcl里面的?

   这里的$1是指function mycd()的第一个argume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不好意思啊 还是没理解;第一个argument是指 比如我  cd project那argument就是指 porject 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就是他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