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中比较器的输出

楼主(2015-03-04):
sigma-delta ADC中比较器的输出为一个阶跃信号,而不是很多1bit的数据流,想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是过载吗?

楼主:
各位大神,谢谢了。急急急!刚接触sigma-delta着实很难啊

网友:
正、负号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神,你说的是哪里的正负号?比较器输出就发生一个跳变,实际结果应该是1bit的数据流,即1,0交替的出现。我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
问题描述得不清楚。

网友:
肯定是电路连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较器输入和matlab仿真中比较器输入不一样。输出肯定也不对了。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比较器输出倒是可以输出1bit的数据流

matlab仿真比较器输入

matlab仿真比较器输入

cadence仿真比较器输入

cadence仿真比较器输入

比较器输出

比较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