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理想模数转换器的SFDR估计

楼主(2015-03-04):
请问,对于一个理想的nbitADC,已知SNDR和精度有如下关系:SNDR=6.02N+1.76 dB
那么对于采样点数足够多的情况下,其SFDR和精度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关系,还是说SFDR会无限好。
另外,有没有什么文章会比较详细的分析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真的是“理想”的话,没有谐波,采样点增加一倍,噪底下降3dB,会无限好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3dB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总噪声不变,fft点数加倍,每点能量减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不会无限好,量化器是个非线性系统。这个非线性会反映到sfdr 上。

网友:
有一个大致的关系,理想ADC每增加一位精度,量化误差总能量掉6dB,而量化误差频谱展宽一倍,所以SFDR增加9dB,这个最大谐波的位置为2^N*pi*fsig(fsig为信号频率),当然前提是你的FFT点数足够多

网友(2018-12-01):
    有没 example

不靠 matlab  ,
只用 hspice 分析 enob  sn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