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提供的device,修改参数W和m,总W值没有变化

楼主(2015-03-04):
如题。foundry提供的PDK,解压后copy到项目库(只copy了工艺库,display文件,models文件)。然后在建立原理图时,修改管子或者电阻的尺寸,比如W,segment部分可以修改,而total部分不会同时变化(根本没有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缺少什么文件,还是PDK有问题?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想了想,还是报告一下吧,以后谁遇到相似问题了,也好尽快解决掉。
1、有些PDK的device属性里,比如MOS,包含hard_constrain选项,将其前边的黑方块选项卡取消,即可同步变化了。
2、对于电阻阻值不会随segment部分的W和L变化的情况,是因为触发设置可能有问题,里边也有类似的黑方块,如serial 或者parallel选项,修改好参数后,由serial变成parallel,此时会发现阻值已经能够跟踪参数变化了,然后再选回serial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哪家的PDK,这样的触发机制应该是有问题的,   callback写的不是很好

网友:
和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B:
修改之后看icfb窗口里面有没有报错信息,这种情况一般是CDF的callback函数有问题。

网友:
有的PDK不会随m值变化的,因为spice支持m,没有问题;  但一定会随finger 变化的。

网友(2018-07-23):
回复 网友A:

请问device里的Hard_constrain修改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吗,例如我现在的PDK 要求Res的L:W=5,L的最小值为2,我去掉Hard_constrain 之后确实能够设置出1:2或者1:3的电阻,但是这样对这个器件的可靠性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2022-09-25):
引用 网友B:
修改之后看icfb窗口里面有没有报错信息,这种情况一般是CDF的callback函数有问题。 ...

这个需要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