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采用modelsim编译类问题

楼主(2015-03-04):
刚学习SV,自己按照教材搭建了一个仿真平台。之前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两个类在两个SV文件中(A.sv   B.sv),跨文件相互引用声名时(A中用了B类),Modelsim总是认为类没有定义。后来采用"include B.sv"放在A.sv开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于是我把所有的跨文件引用的类都加了include,结果这回总有几个文件报错,说Typedef 'XXX' multiply defined。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我代码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你改成包,在定义的文件中,加上ifndef XXX, 然后 def XXX, endif
,加在你要设计的文件中,这样就不会重定义,你最好保证不要重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