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图中的运放怎么分析?

楼主(2015-03-04):
图中电流想不明白,下手分析不知道怎么这手,求大牛指点
对了,vout1和vout2接着推挽放大器的nmos和pmos,两个的偏置电压在1V和4V左右(5V电源)

电路

电路

网友:
不理解,out1和out2应该是相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补充了点,呵呵,vout1和vout2的偏置电压不同

网友:
out1和out2的偏置电压哪里不同?

网友:
镜像电流由最上层P管的尺寸决定,out1和out2之路中,最上层p管m=3,而产生电流之路的m=6,
所以是2I~I~I的关系。
out1和out2 的大小有可能相等,但不是肯定相等,有一定的变化范围

网友:
图中P管尺寸相同啊

网友:
P管做的 cascode current mirror做为load active current mirror
out1 out2为什么有不一样的直流点 确实看不出来 觉得很奇怪

网友:
OUT1和OUT2的直流点本生是浮动的,应该是由后级电路决定的直流点,只要能让所有管子处于饱和区就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vout1和vout的直流电是后级确定。ac怎么分析呢

网友:
假设VCM接的是直流信号,对于差模小信号M0和M3的源极、M3的栅极就是交流地;out1与out2小信号增益相等,vout1=vout2=vin*gm0*0.5*Rout1;Rout1=Rout2,是out1和out2看进去的输出阻抗

网友:
貌似是常用的做法 雖然看不清尺寸但是可以猜一下 一個是OP的輸出,一個是作為比較信號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dc点由后级确定,后级必然还有电流通路,望通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