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提取R_only的提取

楼主(2015-03-04):
安装了EXT之后只提取R参数,但是会出现如下情况
,我开始以为是techfile的原因,后来换成130nm的库还是这个error,提取时作用的cmd文件如下所示,难道是设置的问题?百思不解,求高手指教,

网友:
你就通常的rc抽取出来,然后不看C不就行了么,

文字上还遮遮掩掩的,叫别人怎么帮你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