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提取power-grid 的互连线电阻

楼主(2015-03-04):
怎样用QRC提取基于power-grid的互连线电阻?QRC user guide 讲的不够详细,有做过的高手求指教!多谢!

网友:
starxt有select net方式的抽取,qrc也应该有吧,就是选择power net抽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starrc 中select net 方式抽取的VDD互连线 电阻是根据什么来分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