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文本处理,大神请进,rmb 相谢

楼主(2015-03-04):
在linux中,有一个文件:a.txt中有如下内容:
   112
   324
   679
  .
  .
  .

如何简单明了地读取a.txt 第一行的数值“112” 并赋值给一个变量呢?
我已经研究grep 、cat 等指令半天了,仍然不能完美解决,有高手能协助吗?

愿意以15 rmb相谢,绝不食言。邮箱  108812815@qq.com

网友:
用perl啊,兄弟

复杂的只能用per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骆驼书也看了啊,看完还是不知怎么弄。

网友:
in bash shell,

  1. yourvar=$(head -1 a.txt)

网友:
读文件和赋值。。。

网友:
perl要慢慢学,慢慢消化,

perl学会了,awk,grep,sed都可以抛弃, 只是小儿科而已,

网友:
#!/bin/perl -w
while(<>) {
   print"I saw $_ \n";
   if(/112/) {
     my $word = $_;
     print " the word is $word";
}
}
运行指令:perl eetop.pl a.txt
当然这是复杂的使用;
如果简单的命令行模式可以:perl  -ne  ‘ print if /112/’  a.txt
用到替换命令的话 perl  -ne  ‘s/old_str/new_str/g ; print;’  a.txt
希望对你有 帮助

网友(2015-05-08):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只要第一行么?直接用head命令就可以了啊
head -n 1 a.txt > result.log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 xxx=`awk '{print $1}' your_file`
then $xxx can restore you result
you can verify it by:
    echo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