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电流镜像问题

楼主(2015-03-04):
我有一个疑问,一般来说镜像电流都要大于或等于原始电流,比如MOS管比例1:1,1:2等等,如果反过来让镜像电流小于原始电流可不可以,比如2:1,3:1这样,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器件尺寸和面积大,功耗也大,一般不会这么干吧

网友:
完全可以吧

网友:
有时镜像出去电流比较小,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
这是用在实践中,当需要的电流的倍数。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完全可以,但实际上很少这么做吧,毕竟原始电流一直在那流着,做大的话功耗大。而镜像电流在电路可不一定一直存在,要一定的触发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