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fication Planner

楼主(2015-03-04):
有没有大侠对Verification Planner(以前叫VMM Planner)了解比较深入的?该工具在业界应用的怎么样?大家是使用excel格式的verification plan多一些还是word格式的多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Excel多些的,但跟普遍的是开发自己格式的excel表格,然后用脚本反标覆盖率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发自己格式的excel表格是指自己参考verification planner的格式自定义excel模板吗?
用脚本反标覆盖率是自己编写脚本提取覆盖率数据还是通过hvp annoate反标覆盖率?
你们的verification plan中代码覆盖率的feature多吗?主要是偏重functional 覆盖率吧?

网友(2022-08-22):
时过境迁了,可以了解一下H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