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的soft SE0和driven SE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3-04):
USB的soft SE0和driven SE0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用到?

网友:
soft SE0是弱下拉导致的,也就是15K 下拉电阻起作用的时候,drive SE0是强下拉导致的,也就是说45欧姆阻抗下拉,需要hs mode给hs data=0的时候起作用。分别在握手的过程中不同阶段起作用。

网友(2015-04-22):
其实还有第三种就是driver产生的S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