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_opt时候 出错

楼主(2015-03-04):
place_opt之后出现图中错误,看了下log,之前都没有error的,直到这步才有;
而且 check_tlu_plus_files  report_tlu_plus_files 都没有错误
求高手指导一二

网友:
试试只用一个cp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的一个cpu啊

网友:
place_opt -continue_on_missing_de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大 支招 ,不过还是同样的错误,我估计是工具的问题吧

网友:
当前run目录建一个tmp ,然后 setenv TMPDIR ./tmp很有可能就是你指到的根目录的tmp满了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句命令啥意思 我的不是csh 我的是bashtmp么有满吧 我的空间还有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