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的drc和lvs都通过了,但calibre的drc,lvs不通过

楼主(2015-03-05):
calibre报的错,drc报的错:(基本上宽度,距离,通孔等都不满足)MT.1 & 2MT.1: Metal Width > = 0.44
MT.2a & 2MT.2a Metal4 spacing >= 0.46
icc布线的时候,自己设的值也没比上面的小啊,但calibre怎么会报错呢,请问这要怎么改i

网友:
以calibre的为准,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之前选的规则文件忘改了,谢谢

网友:
感觉你是不是tf用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孔都错,肯定是库用错了,total metal 层次有问题。TM1/TM2的VIA和线宽不同于底层metal

网友:
先检查tech file 对不对,版本和calibre的design rule版本不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