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simulink调用新装的toolbox

楼主(2015-03-05):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我已经使用file>set path将我在网上下的toolbox加载到MATLAB里面了,在MATLAB里输入ver命令能看到图一。现在怎样调用他呢?就是这个Delta-sigma toolbox,怎样将它放在simulink library browser里面,就像最后图中的SDtoolbox一样,可以在simulink下仿真时直接选择工具箱里面的模块。不胜感激,跪谢啊。。。。

网友A(2021-06-02):
首先要用的话很简单,就是library browser 里面open SDtoolbox下面的mdl文件,弹出窗口就可以拖模块了。
添加到列表里面忘记怎么整的了,好像library browser 工具箱列备上面出现了一个提示,有个fix链接,点进去重建一下列表SDtoolbox就出来了。

网友(2023-06-02):
感谢分享方法,设置成功

网友B(2023-07-12):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用的话很简单,就是library browser 里面open SDtoolbox下面的mdl文件,弹出窗口就可以拖模块了。
...

有用的!感谢分享。点fix之后选第二个generate..然后就生成了。

网友C(2023-08-13):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用的话很简单,就是library browser 里面open SDtoolbox下面的mdl文件,弹出窗口就可以拖模块了。
...

提供个没看到fix的朋友一个尝试的办法,右键会出现刷新菜单,点击刷新,有可能fix就出现了

网友D(2024-02-13):
打开sdtoolbox.mdl后save as 成sdtoolbox.slx,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了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B:
有用的!感谢分享。点fix之后选第二个generate..然后就生成了。

只恨早点没看到老哥得发言,白白搞了一晚上,可以心满意足地回寝室了,尿路都通畅了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D:
打开sdtoolbox.mdl后save as 成sdtoolbox.slx,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了

太感谢了!!!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C:
提供个没看到fix的朋友一个尝试的办法,右键会出现刷新菜单,点击刷新,有可能fix就出现了
...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到fix呢?我这边还是看不到,没法添加SDtoolbox进来

网友E(2024-12-25):
引用 网友D:
打开sdtoolbox.mdl后save as 成sdtoolbox.slx,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了

请问怎么右键刷新呀,没看见刷新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右键刷新呀,没看见刷新按钮。

后续重启MATLAB有FIX按钮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