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v violation rpt中real和total的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5-03-05):
如题问一个比较白痴的问题,real和total violation数量不对等的时候应该更重视哪个?是不是不同阶段不同?place阶段只要把real violation消除就行了,但route后则要保证都没有?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看real的 ,  total有很多是不能fixed的, 比如dont touch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