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skew和工艺库的关系【已解决】

楼主(2015-03-05):
如下图

为什么在slow pvt或者说slow library下的得到的clock skew是最差的呢,始终想不通

网友:
这是一个理想情况下的假设:慢Corner下延时的绝对值大,所以延时的差值(Skew)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大概 比如慢corner下的buffer最小可以起到延时1ns作用  快corner下的buffer最小可以起到延时0.2ns的作用,如果有两个寄存器,时钟到达后面寄存器的时间比到达前面寄存器的时间多2.5ns,那么在慢corner下修复完后还是有0.5ns的skew,
而在快corner下修复完后,只剩0.1ns的skew啦

网友:
max比min 大,这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 max库的skew比min库的skew大 也就是图中所说的worse;估计就是应该这么理解

网友:
举个简单例子吧。不考虑net延时,capture clock path上9个buffer, launcher clock path 上10个 buffer,skew就是一个buffer的delay, 而这个buffer的delay显然是在slow library  最大,也就是说skew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这样理解也对;上面那样理解也对

网友:
请注意这是理想情况下的假设。实际情况建议以LSI那篇Hold is not Setup的Paper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给出网址 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找到 我看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CarYJDjzYUaDx5ueKCw4YPJBzreUhfh-wJcpQln_BZxHRXrcauUvvwtv2uPk1P9jdvzZ18T2gghiQS_8qUvh6YnHUBSE40Xwjioz4f_I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