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拿到一个芯片设计,里面是一堆文件,如何下手

楼主(2015-03-05):
一个温度传感器的IC内部,如图这么一堆文件,应该怎么看呢

网友:
打开cadence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这是个PDK吧。copy到一个位置,直接添加为库文件,然后就可以调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怎么在cadence中查看,就是看着内部的电路和模块,没有头绪,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设计好的芯片,我能用cadence查看电路,但里面的模块太多,对里面的电路没有头绪,有好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看最顶层,然后依次看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芯片设计的过程中,一般会保存仿真state吗?如果保存的话,一般保存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目录。你这个不复杂,有一个ADC做采集,内部带Bandgap,有个DAC可能是产生调制电压的。还有一个温度sensor,应该是个三极管。其他都是数字单元库。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分析,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