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100激光传感器也可以测物体轮廓,运用的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5-03-05):
ZLDS100激光传感器也可以测物体轮廓,运用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5-05-28):
可以的,ZLDS200二维传感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咨询一下深圳真尚有公司

网友:
ZLDS100:0.01%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9.4KHz高响应,可订制各种尺寸,适应恶劣环境。
ZLDS101:0.03%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2M大量程,可进行远距离测量。
ZLDS102:0.02%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低成本。

可订制各种尺寸的激光位移传感器,适应恶劣环境,提供了在计算机上运行附带的传感器软件。该软件提供简单的数据读取、显示以及传感器参数设置功能。
激光位移传感器 提供了一个传感器开发库(目前仅支持Windows),以DLL形式提供,封装底层串口通讯协议细节,提供简单易用的编程接口,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
激光位移传感器产品除标准系列外,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如果您不了解产品性能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您可申请样品试用,我们帮您解决试验过程中的问题,直到您满意为止。我公司也可帮您用这种传感器组成测量系统,如零件尺寸、轮廓、厚度等测量系统的软硬件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