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激光测微计那个牌子的比较好

楼主(2015-03-05):
激光测微计那个牌子的比较好

网友(2015-06-09):
激光测微计30-85mm管道内径测量传感器
应用:管道的内径测量
型号:ZLDS10X激光测微计
长194mm直径29mm圆柱体,其中部有激光窗口,激光测微计ZLDS100径向测量量程30~85mm,精度0.1mm。将这种激光测微计安装在管道内小爬车里,小车边走边转就可测出管道内任一处内径。当同时用直线激光测微计测出小车位置(如用激光测距仪),那么整个管道内径、圆度、轮廓可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