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电压(-1.5V左右)的IO如何ESD保护

楼主(2015-03-05):
一般芯片的IO都是高于GND的,但是小弟在做的芯片中有个IO的电压是-1.5V有,请问版友有解决负电压ESD的经验吗?

网友:
esd本身就包括+/- 电压冲击,应该没啥区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443429-1-2.html

网友:
如果你芯片有双阱, 那ESD设计时VSS这头作为高电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