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t中的p和k-factor的含义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5-03-06):
pvt的process和k-factor是一个意思不,都分别指什么呢

网友:
很深奥, 估计面试你的人都讲不清楚, 没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 呵呵目前我只知道 p应该是process的variation,即工艺不可能做到每个cell都在一个“点”上,比如它的沟道长度,掺杂浓度等肯定不是每个cell都完全等同,从而导致cell的阈值电压不同,也就会使每个cell的delay与标准的有偏差,就是variation;
可不知道k-factore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高k材料的k相同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pvt的估计不是,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 high k中的k说的是介质层的介电常数

网友:
是个因子,比如在偏离某个corner pvt下的delay会在 P,V,T下分别乘上对应的K因子,然后相加,得到偏离该corner下的delay,其他如transition,setup,hold等需要在timing model里查二维表得到的值都这样得到。不过,一般不用,毕竟会不标准,所以基本K不变,比如一般不会使用125°的温度corner下的二维表来得到130°的结果。
个人理解。
请大方之家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说的对,之所以不用是因为cell的delay啊  transition啊等 都是非线性变化的,而k-factor是以线性变化为基础的,所以现在基本不用这个k-factor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