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体效应与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楼主(2015-03-06):
本人刚接触拉扎维这本书,在做课后习题时遇到以下问题,想请教给位大牛们。。。。图中VDD=3V  Vx从0变化到1.5V  请画出Ix的函数曲线。。。

(1)(a)中因为存在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γ和λ 不等于0  但在(b)(c)(d)中为什么 γ=λ=0 了,难道就不存在体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吗?

(2)体效应的原因:源级与衬底的电压不同而引起了。。。。这样理解对吗?

(3)书上说当栅和漏之间的电压差增大时,实际的反应型沟道长度逐渐减小,就出现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那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了?

网友:
1、bcd中符号表示衬底和源接一起,这样子就不存在体效应,因此gamma为0;莱姆大为0,可能是忽略了沟道长度调制。
2、你的这种说法是对的。不过从公式上来看得话,衬底相当于背栅,就是和gate栅极作用相反的一个伪栅极,它和gate栅都对沟道反型程度有影响。
3、短沟道MOS中。准确地讲,是Vds在增大的过程中,由于沟道纵向(垂直于gate)电场的不均匀分布造成的,对应与bjt的俄雷效应。

楼主:
谢谢大牛的回答。。。bcd是忽略了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但在真正是设计时,是不是只要MOS管处在饱和区都要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

网友(2015-08-14):
非常感谢,最近刷题也有相同的疑惑!

网友(2016-09-17):
ee140里面讲的是,当L够长,还有电荷n够小时可以不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bcd中的Vds都比较小,因此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可以忽略。但是体效应为什么可以忽略我感觉我还是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bcd中的符号表示衬底和源级连在一起,这里面有什么学问么,需要看哪本书呢,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7-04-26):
    大牛解释的很棒!马上懂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拉扎维的书上讲的比较清楚,衬底相当于“背栅”,当衬底和源极电压不一样大时,会吸引会释放一部分电荷,也就是影响反型层电荷的量。当衬底和源极电压一样大时,就不会影响电荷量,也就不会影响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