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等阻值的MOS管和无源电阻在制造过程中哪个占用的面积比较大?

楼主(2015-03-06):
如题,哪个更节省面积呢?

网友:
MOS电阻用栅压调,面积可以做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网友:
这个问法没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我想知道在电路中选择负载的时候考虑工艺如何进行选择的。

网友:
考虑工艺用MOS电阻要偏移很大呢,上下30%都有,你确定要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确定,为什么MOS电阻有这么大的漂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MOS管电阻可以变化3~6倍多,Poly 电阻也可以变化20%~30%。MOS管电阻一般有大的寄生电容,电阻没有。电阻面积大,MOS管电阻在Vg=Vs时最小尺寸就看做到Meg级别。

网友:
MOS管电阻可以变化3~6倍多,Poly 电阻也可以变化20%~30%
=> but process 如果看WAT LOT 一般可以 <10%
FOUNDARY 写 20% 那是出错时可以说在 model 内, 实际没如此大\
另外一般mos resistor没有线性

以前使用Low voltage mos diode 去做分压 1/2 Vdd, 实上
因为 Device leakge ,就算你 layout match 还是会发生不同DIE 间
VREF 不同 , 毕竟 mos Vth 会不同
但是纯电阻不会如此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谢谢!

网友:
同樣的阻值,MOS所需要得面積小
但是
MOS比較不準,每個corner/ wafer lot的變異性大
要考慮reliability
ESD

网友:
MOS很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Got it

网友(2017-12-16):
MOS管电阻一般有大的寄生电容,电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