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节相位裕度

楼主(2015-03-06):
一个两级放大器,相位裕度为150 怎么能降到60左右。没加任何补偿

网友:
你是不弄错了?请你把幅频和相频图发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你这PM哪里是150deg? 不是你那样算的,公式中180+angle是对于相位从0开始下降来讲的,你这个相位是180开始下降的,所以不用那个公式,只是你在GX点的相位,从你上面给出的值这个正确的PM应该是-30deg
需要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candence自带的函数算的。应该不会错的吧?      怎么补偿?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也是基于初始相位为0的情况,miller补偿自己去看拉扎为第10章,
这个是最基本的运放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