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ule的TU应该控制在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5-03-06):
布置标准单元module的时候,TU应该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貌似默认就超过了100%,这个有没有什么准则呢?会对place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default应该和上一层hierarchy的TU一致。一般来说初始值是70%。 这个值和design和process都有关系。原则是最后绕线能route 通,timing能够收敛。

网友:
70% 起始,最多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