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 px中部分参数用man命令查不到

楼主(2015-03-06):
最近在使用ptpx做功耗分析,但是发现部分参数使用man命令搜索时,提示没有此参数。如下:pt_shell> man power_analysis_mode
Error: No manual entry for 'power_analysis_mode' (CMD-025)

暂时遇到man不到的参数有power_analysis_mode、 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使用的ptpx是200806的,不知道是版本问题还是license的问题。希望懂这方面的牛人给予指导。
谢谢!

网友:
看文档,工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回复
现在用的这个默认的是time based 分析模式 ;由于第一个参数无效,不能设置平均功耗分析模式。旧版本的ptpx是这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用的是pt_shell>下的man命令查的,就给出上面那个error提示。也在GUI中的帮助里查过,同样没有。我这有ptpx的用户指导文档,但这文档中是有这些参数的使用的。您说的是这个吗?不是的话请问是什么文档?

网友:
08年的  pt还有谁记得用法,为啥不用新点版本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也不是我个人用,没办法,换不了。现在只能凑合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