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generated_clock用分频器

楼主(2015-03-07):
大家好,我现在给一个可编程计数器做DC约束,这个计数器由4/5预分频和PS计数器两部分构成,4/5预分频根据mod信号,决定对源时钟进行4分频还是5分频,波形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这个经预分频后的时钟fout送给ps计数器作时钟输入,然后再得到ps计数器的输出fdiv用来给后面的模块做时钟使用,像这种情况如何利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做时钟约束啊?

网友:
创建2个generated clocks, 用-add 来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是这样产生clk_ps_counter和clk_div这两个时钟给后面使用吗?另外需不需要给clk,clk_ps_counter,clk_div这三个时钟相互设置flase_path?
最后问问什么情况下需要对时钟使用set_dont_touch_network?为什么?
谢谢版主。。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1 [get_ports clk]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ps_counter -divide_by 4 -source [get_ports clk] [get_pins ../Q] -master_clock clk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div -divide_by 10 -source [get_ports clk] [get_pins ../Q] -master_clock clk -a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1 [get_ports cl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ps_counter -divide_by 4 -source [get_ports clk] [get_pins ../Q] -master_clock clk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div -divide_by 10 -source [get_ports clk] [get_pins ../Q] -master_clock clk -add

网友:
对, 主时钟和分频时钟是同一个domain的,没必要设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