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route阶段优化hold的问题

楼主(2015-03-07):
问一个比较理论的问题啊,如上图,为什么在track assign或者search & repair阶段不能 优化hold呢

网友:
靠,一个是route,一个是hold,两码事

你对着manual问问题还累啊? 能看完再问么,

网友:
基于wcz cornet 的绕线跟hold木有关系咧 青年

网友:
你如果能弄清楚route 每个阶段大概是做什么的,就清楚所谓的timing driven 不是在route的每个阶段都会有。 另外 track assignment 在早期的router里是没有或者没有那么重要。只是到了advanced node后 才显得特别重要。主要是为了减少DRC,减少VIA numb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track assign是做什么的,如果说track assign与timing driven无关的话 那么 set_si_options -route_xtalk_prevention true

这是手册上的,xtalk会影响timing吧,其实TA还是与timing driven有关的;

网友:
xtalk对于setup和hold同时都有作用,不存在只对对setup和hold。而router里面,si driven和timing driven分开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点乱。。。
xtalk对于setup和hold同时都有作用  这个我知道

但还是最初那个问题 图片中的 为什么hold optimization没有在TA阶段做呢,难道这个阶段不能对hold进行优化吗

我目前的猜想是:就像手册上说的,TA是分配尽量直,减少via的net,也就是会imporve delay,而hold的优化是想通过 decrease delay来得到的,比如插入buffer来增加延迟等,而不是加速延迟;所以在TA阶段,没有hold optim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