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菜鸟关于verilog中函数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5-03-07):
源程序如下:在但是仿真波形输出的 y值是  xxxxxxx
module hanshu(x,y
    );

input [3:0]x;

output integer y;

function automatic integer factor;

input [3:0]a;

reg [3:0]i;

begin

factor=1;

for(i=2;i<=a;i=i+1)

begin

factor=factor*i;

$display("the value of fanctor at present is :%e",factor);

end

end

endfunction

always@(x)

begin

y=factor(x);

end
endmodule

网友:
X输入问题。。。

楼主:
回复 2# A1985 还是不太明白,能具体点么,下面是testbench

testbench

testbench

网友:
把i,a换成integer试一试。
function automatic integer factor;
    input integer a;
    integer i;

或者,这样试一试:
把testbench中的
#10 x=4'b1111;
换成
#10 x=4'b0111;

网友:
a=4'b1111时,
for(i=2;i<=a;i=i+1)
是个无限循环。

网友: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