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英文里面的这两个词组意思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5-03-07):
output voltage range           和
output voltage swing

是不是都是输出摆幅的意思?

网友:
swing一般表示一个 sine wave或者类似的信号。

网友:
前者一般用于电源,后者一般用于放大器。

楼主:
   版主大神说得对,前面是出自看的一篇论文主要讲电路低压供电的问题,后面是拉神书上讲交流特性时的说法,那我想问,他们是不是都能翻译成“输出电压摆幅”?“摆幅”是不是针对交流信号的峰峰值来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本版版主,也不是大神,只是抛砖引玉,谢谢。
    从“摆幅”这个词的字面来理解,应该具有一定的动态行为的含义。而range是广义的范围,含义应广于swing。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我不是本版版主,也不是大神,只是抛砖引玉,谢谢。
    从“摆幅”这个词的字 ...
引用 网友B:

  前辈太谦虚了。   英文里面还有一个“Dynamic Range”,这个中文翻译过来一般叫动态范围,和上面说的range和swing有什么区别?我在把它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该叫“摆幅”还是“范围”才比较准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动态范围是另一回事了,详细请自己维基。翻译追求信达雅的话,要结合上下文。只是自己看,能懂就行了,无需太计较。

网友:
动态范围覆盖min至最大信号范围内的“设备”能够提供。
信号摆幅是特定于该信号在该装置的输入/输出/或在装置中的一个节点,我们现在讨论其范围是装置(小于或等于)零来内动态范围。我们可以说0.1V摆动或5 V摆动。它只是描述了最小到最大摆幅信号。只要信号摆幅设备的动态范围内没有饱和/削波发生。

网友:
动态范围是最大-最小。摆幅只是一个值。侧重点也不同

网友:
output voltage range --maybe driving capability
output voltage swing --output voltage peak-to-peak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点不太对,举个例子,直流电源表输出的电压范围那个就叫output range,驱动能力一般指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