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出分频的原因

楼主(2015-03-07):
PLL中,最后的输出为什么要通过VCO的输出分频得到,直接用VCO的输出当做最终的输出不好吗?一篇文章上这样讲
,难道VCO直接输出的时钟没有准确的占空比吗?

网友:
内容不分频的话,还不如直接用一根导线代替整个电路。分频是为了得到n倍的频率,

网友:
PLL输出分频的原因

楼主(2018-09-13):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个意思,老哥,反馈支路上有分频器的,然后在PLL输出再把一个高频的信号分到低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我觉得这句话不对,通常不这么做。2、PLL输出的时钟并不是准确50%占空比,输出加分频是可以改变占空比但感觉不划算应该有其它方法。

楼主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
学习中,有更详细的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