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要用FPGA来做图像匹配,现刚看完verilog,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15-03-07):
现在的项目是三维立体匹配,原本师兄在PC上实现了匹配工作,现在要用FPGA来实现算法,现在看完了Verilog基本语言,发现不知道怎么继续了,求问大神指导?

网友:
verilog是用来描述数字电路的,建议先去补习下数字电路知识。。。

网友:
太经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电入手??难道用Verilog不能实现电路么?

楼主:
为何经典啊?回复 3# dada021

网友:
回复 网友B:

   Verilog是用来描述数字系统的,设计前,先要规划好数字系统,模块与模块之间的信号传递,核心就是设计时序,然后才是code,所以良好的数字电路基础是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恩,谢谢啦!!决定学好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