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求最大值”的ip核吗?

楼主(2015-03-07):
1.项目需要求最大值的ip核,我在xlinx和altera上没有找到,希望大家帮助?2.求最大值的方法(输入多个数,N^2个)--一般方法是多个比较器级联,但这样运行的CYCLE比较大,有没有更快的算法或电路能够在更小的cycle下完成最大值的输出?
3.为什么ALTEAR官网上的ip这么少(DSP,MATH方面),像multiply accumulator这样的IP在xlinix上有,altera上都没有?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找一种硬件实现MAX的更快算法。自己只知道最原始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能够写出满足项目的,其实要比ip核应用方便的,也许ip核也是原始的方法,只要能够满足要求就可以的

网友:
软件上排序也是个头疼的问题,硬件上的话,如果是连续求,并行流水线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如果是一个一个求,就很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