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XI接口slave模块的时序验证

楼主(2015-03-07):
前几天使用vivado生成了一个AXI的slave IP模块,然后根据生成的IP把我们项目中的代码给改成了AXI接口,现在想初步的验证一下改的AXI时序对不对,该怎么样仿真验证呢,大家帮忙指点指点,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vivado软件能生成BFM吗,如果能的话怎么生成和使用呢,我刚接触vivado没多久,现在由于时间比较急,想以最简单的方法验证一下改的AXI时序对不对,怎么做比较简单呢?请指点一下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用过赛灵思的开发环境,我也不太清楚vivado软件是否有BFM仿真,实在不行你可以实物验证下啊!

网友:
axi只是个接口协议而已,如果是和别人的ip接口,那按照别的协议来做,如果是自己的axi接口,按照标准的简化版axi做就行了,只要自己能用就可以,axi的很多功能对于一般的应用设计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