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SP builder中的MegaCore Function没有IP核

楼主(2015-03-08):
在DSP builder中的MegaCore Function没有IP核,在安装的Quartus中有IP,怎么才能在DSPbuilder中添加IP核,DSPbuilder是安装正确的因为之前做过正弦波的实验成功了。求教。

网友(2015-09-02):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求助!!

网友(2016-03-26):
1.在matlab中将目录切换到..\quartus\dsp_builder\bin\matlab下
2.执行
        alt_dspbuilder_setup_megacore
        alt_dspbuilder_refresh_megacore
两个命令之后重启matlab,打开sinmulink即可看到相关IP核blocks